楼主(2009-03-27):
奇怪了,基恩士PLC与威纶MT506M通讯时,屏上怎么只能显示一个字,浮点数怎么不能显示?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A:
数值显示时,通常要在这个显示元件里设置数的属性的
你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B:
选择单精度浮点

楼主:
设置应该没问题的,因为我用其他的PLC是可以的......

网友C(2017-12-2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通讯线时怎么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通讯线时怎么做的
看触摸屏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