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毕业设计做主轴定位控制PLC程序设计,要求主轴能定点停止,PLC 编码器,变频器,高数计数器,这些器件如何选择,晕乎乎的

网友A:
PLC跟你的控制点数有关
变频器和你电机电压、功率等有关
编码器和高速计数器,或是PLC的高速计数端能接受的信号有关,也和精度要求有关

楼主:
谢谢LS的,PLC是如何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A:
变频器有那几种控制方式?知不知道
不清楚可以看下变频器的手册,或是找下论坛中的帖子看下

网友B:
呵呵;用变频器定位对定位要求可不用太高;你的毕业设计总有要求吧?

网友C:
编码器通过PG卡与变频器相连,这样可以做变频器控制电机的位置控制的

楼主:
PLC用的是S7-200 CPU 224XP型,高数计数器与PLC关系搞不懂,是用模拟量输出0-10V控制变频器

网友A:
可以用PLC计数编码器返回的高速信号,用此来计算位置

楼主:
有没有关于用到高数计数器的梯形图啊,有的话发给我,我参考下谢谢哈 hahahave@163.com
PLC是如何根据高数计数器的计数值来进行分段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