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电缆 求助

楼主(2009-03-27):
是不是 特性阻抗150欧姆,衰减满足要求的1对22awg、铝箔编织屏蔽双绞线,都能当作 PROFIBUS总线 用呢?求专家帮帮忙解答下。

网友A:
距离?
我见过用1.5mm2普通电缆的.

网友B(2009-05-20):
楼上的正解,我用过两根单线,还是一长一短的,因为距离很近(做实验,大约半米),速度1.5M(Profibus-DP),通讯很正常。PROFIBUS有3种,那个PA和HART一样,用什么线都行,只要够粗(因为要传送电流,4~20mA);DP就是高速的485,要看波特率和距离。FMS没用过(现在应该淘汰了)。
还有,距离太远直接用DP转光纤算了,不然那些DP线的价格比光纤还高了,而且性能很差、抗干扰很差。

网友C:
只有当速率达到12Mbps时才需要特性阻抗为150Ω的双绞屏蔽电缆作为PROFIBUS-DP总线的传输介质!

一般情况下的速率多为9.6Kbps,用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就足够了!
此外,传输距离过远、频繁移动等敷设环境,即便是西门子原装的1对22AWG的PROFIBUS-DP电缆也难以胜任。

国产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常用: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PROFIBUS-PA总线则需要特性阻抗为100Ω的双绞屏蔽电缆:STP-100Ω(for PROFIBUS-PA & FF) one pair 18 AWG

楼主:
衰减参数和 传输速率有怎么关系?看点了的传输速率是不是参考衰减就行了?

-----------------------------------------------------------
仿制、定制 进口电缆电子线: 高柔性拖链电缆电线 、通信电缆、极细屏蔽电缆、复杂结构的复合电缆、辐照线缆 0131-9677-9722;XL_F163@126.COM

网友D(2016-04-04):
这些都是根据实际应用需求选配的,传输距离短,铜线阻抗损耗介质少,信号丢失不明显;长距离传输,电磁场干扰等因素,特别容易影响信号反馈;

网友E:
1.5M或者以下,我都是直接购买市面那种优质485软性通信电缆,除了DB9接头震动导致异常外,其余问题还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