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我在我公司安装了一台水泵,用液位继电器控制。如果电气控制箱与水箱20M左右,高,低水位都能控制,是正常的。电气控制箱与水箱相距100M左右。高水位能控制,可低水位不能控制,是何原因?

网友A:
你的控制电压是几伏的?有可能控制电压低了,线路长了的原因,你把控制电压提高,看看,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C:
可能是线损过大了.可以分别监测20M和100M的数据进行分析,答案就出来了.

网友D:
液位继电器就地安装

远控

网友E:
线路损耗较大,加粗导线或者提高电压。

楼主:
主电路电压是380V,液位控制线,低水位不控制呀。

楼主:
用什么检测呀?

网友F:
液位继电器就地安装,加装中间继电器,远程控制主控接触器

网友G:
线路压降太大了,可适当加大电压

网友H:
线路上的损耗太大了
中间加放大信号的设备吧

网友I: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以前用的是直流24V的,因距离远,相应的电磁阀不能动作.所以同意顶楼的观点.

网友J:
线路长了,线损比较大,24V的就不好用了,可能选交流的液位继电器

网友K:
还是按9楼的,液位继电器就地安装,加装中间继电器,远程控制主控接触器

网友L(2013-07-04):
回复 楼主:
水位控制器有三个电极高.中.低。控制范围在高和中之间。当高和中都露出水面时水泵启动注水。三个电极都在水中时水泵停止。这种情况是电极在水箱上安装。向水箱注水的工况。

网友M:
用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