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我用高速计数器计算旋转编码器的脉冲来计算物体传动的长度,当计数到某一数值时(例如:脉冲数是10000个)通过比较指令(即〉=10000)来执行某一动作,请问执行这一动作会不会有误差(是刚好在10000个脉冲这里就动作呢?还是要到10000多个脉冲才动作,每次动作会不会在不同的点)?如果有偏差请问偏差大概是多少个脉冲?(在系统中1秒钟大概有几千个脉冲进来)  请告知,谢谢

网友A:
当计数值等于设定值时,系统会产生一个中断,因此,你不会要告知我你用比较指令去比较高数计数值吧。

通过在中断子程序中编写程序来响应高速计数器的响应动作,因此,你认为的误差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A:
S7-200系统手册的第147页有高速计数指令的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B:
这要用到高速计数器的中断功能的,理论上是没有误差的
但从检测到输出,还是会有个时间的,估计在微秒级

网友C:
误差肯定有,比较指令执行有时间差。完全可以使用中断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