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控制行吗?信老师你好

楼主(2009-03-27):
(无正文)

网友A:
图是看了。但你应该把你的意思用文字表达出来,才能理解你的要求是否能够完成。

楼主:
你好信老师,
我想让电机在电池BT1与BT2之间转换,从单片机输出一控制信号,来控制MOS管,Q1为一组,Q2为另一组,要求当Q1组闭合时,Q2组要打开,不能同时闭合。我不知道用那个电路好,请指教。谢谢。两个电池要相互独立。

网友B:
要求还是没有讲明白,你这样在中间电池切换过渡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一个两个电池合起来的状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