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3-27):
请教一个问题!一台富凌变频器调速时面板显示频率上升,但是没有输出,请问各位师傅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变频器模块坏了。我经常遇到,我用的都是东芝的

楼主:
我稍后搞个变频器试试!多谢

网友B:
你是怎么测出没有输出的,是电机不转,还是拿表测没有电流啊
有可能是接线不可靠的

网友C:
我完全同意四楼的说法,多检查一下吧,再确定变频器模块是否坏了吧!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几天没来了。是我思路方向错了,富凌变频器有个问题,就是启动端子不接通,去调电位器,频率还会显示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