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请问s7-300里所设置的输入和输出(PIB和PQB)的数据是否和模块的I/O端口有关啊,如果我要传送一个模拟量数据,怎么放到s7-300的发送区里啊?   谢谢

网友A:
模拟量是需要使用Word空间的,也就是说,你如果使用梯形图的话,使用MOVE将你要发送的模拟量送入PQW,如果使用STL的话,那么L 你要发送的模拟量数据,T P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