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3-27):
新手请教各位
编了个小程序,准备传到PLC中, 用的 是欧姆龙的CQM1H-CPU21,可电脑和PLC怎么也连接不起来,,电脑和PLC接口是RS-232, 是不是电脑和PLC需要什么设置,怎样设置?。我是刚上路的新手,请多指教。谢了

网友A:
你用自动在线,再下载就进去了

网友B:
呵呵;你的CPU上自带的RS232对应的通讯设置可能更改了。现在是与电脑连不上的;
可以用过CN226电缆或CIF01模块接在编程口上通讯;
RS232设置改成默认值就可以与电脑通讯了;

楼主:
请问CN226电缆或CIF01模块是什么样子或者形式的?
RS232如何设置改成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