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我想远程控制水流量的大小, 请教一下,哪种阀门可以远程控制.

一般都输入多大的电信号,0-5V  的有吗?

执行机构是靠什么执行的,谢谢

网友A:
电动调节阀。一般信号小电压、小电流都可以(具体可向设备厂家要求)。

网友B:
电动阀,一般远距离传输选电流信号,4-2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