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仪

楼主(2009-03-27):
+GF+PH仪表经常保护(24V电源正常)屏幕无任何显示。重新上电又正常。此故障在负载断开时产生。我觉得是电弧干扰,但不知道如何解决,望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在电路中加一个小的电抗器试试。

楼主:
在继电器后面吗

楼主:
我这边是PH仪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直接控制加药泵。电抗器加在那个位置呢?

网友B:
电抗器是什么?电阻?我见过直接将电阻串到表后的

楼主:
一般用好多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