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09-03-27):
都是单相的

用PLC本身的8路 加上两块PLS脉冲卡

用FPX 60R的PLC

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用FP-X C60T才可以有脉冲输出,但是接入高速计数后,占用了输出通道,这个通道是一个总和

网友B:
高速输入用C60R可以,但要注意总的频率;
PLS脉冲卡是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