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7):
我们矿上的配电柜中的DW17-1600型断路器合不上闸了。查电路方面没有问题。是机构有问题,但是得拿下来修,有控制图就好多了。
请问大家哪位有这个控制图的。告诉我一下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并不一定是电路有问题,合闸线圈,分闸线圈是不是好的?如果都是好的就可能是合闸凸轮机构磨损导致合不上闸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该复位的地方

楼主:
是的。我想也不是电路的问题,但是机构的问题。就得拆下来。没有电路图就不好复原,

网友C: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交流,Q群号是8330558

网友D:
启动电机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我估计,应该是侧边有个低电压线圈机构,当停电再合时,可能有失电记忆,所以和不上,你就把这个保护取开就可以啦,方法是,这个机构上方有个螺丝眼,用一个合适的螺栓向下紧固就可以啦,这时候保你能合上。

网友F(2009-04-26):
按复位钮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