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通过RS485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09-03-27):
原来是用profibus和电脑通讯的,今天拿到个RS232转485的东西,尝试着用这东西实现通讯,我用一根标准的RS232线(2、3对接,5直通)连在电脑和转换器上,变频器I/O板的29、30接转换器的Rx+和Rx-,都通电后,用DriveMoinitor和Start这2款软件都没有发现这个变频器,比较郁闷。

楼主:
不知道数据线的接地线没接有关系不?

网友A:
变频器的参数要先设定好,另外MM440的 干扰是很厉害的,最好拿电脑到变频器旁边去试。

网友B:
485就是两根线,没有什么,两个问题:
第一,232/485转接器是单独供电,输入两端隔离的吗?最好用隔离的。或者买西门子的专用转接器和通讯电缆,订货号我忘记了,他不是232/485的转换,而就是232的通讯。不论是谁,只要连接正确,都没问题。
第二,电脑的COM口要与DRIVEMONITOR中的口设置一致,如果不一致,要做修改使其一致。

楼主:
232/485转换器是单独供电的,供电电压为DC12--48V,电脑的COM口要与DRIVEMONITOR中的口设置已经一致。3楼说的设置好变频器的参数倒没注意,我自己再看下manual,如果谁知道哪个参数的话,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B:
你是否会操作DRIVEMONITOR呢?在它的操作界面,你必须点击“在线”按钮,才能修改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