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8):
FX2N可以接5V的编码器吗?FX2N上的COM\ 24V+是不是只能给24V的编码器供电?

网友A:
是,24V+只能提供24V电源,但是你可以通过光耦进行24V到5V的转换,转换图纸应该在论坛中找的到的。

网友B:
呵呵;当然可以接5V的编码器;
我用的FUJI 编码器就是5V的;
只是DC5V的电源不从PLC上取,而是由外部开关电源来供应;

网友C:
是不是内部还要改电路

网友D:
编码器的电源可以外接5V(或其他与PLC24V不同的电源),输入点的接法是一样的(一般接X0和X1做两相高速计数)而COM要根据不同PLC的说明书接到5V电源的正极或负极.

网友C:
如果这样的话,2N的PLC输入端只要是外接电源输入5伏电压也可以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只是编码器输出要是NPN型的;
电源接到5V上;
输出接X0 X1等;
公共端接PLC上COM就行了;

网友E:
要注意如果X输入端接5V的话,要看是多少个输入点共用一个公共端,其它的输入点也不能用24V了
不知道三菱的输入端用5V能不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