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8):
请问怎样编写这个通讯程序?谢
编码器的分辨率为4096*8192

网友A(2009-05-20):
你这个编码器应该是多圈绝对值编码器(1213,4096圈、每圈8192个码),P+F有带DP的型号(你说的通讯,就应该是带DP的)。
根本就不用编程,在300的编程软件(STEP7)的硬件组态里面加上编码器的GSD文件,编码器设置好地址,OK了。
直接读ID或者PID(具体地址可以在硬件组态里面看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