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8):
单位有一个0.2%FS的变送器,通过串接的形式,分别在2个数显表和一套西门子控制系统上显示,请问,这样显示会有多大的误差?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问答,测量误差和很多因素有关,只能找一只精度高的仪表测量后再比较一下!

网友B:
仪表系统的总精度,取决于组成该系统的各环节(检测仪表或元、部件)的误差的叠加,因此可以按均方根求得误差,来估计测量的误差。
   只要知道了你的变送器、显示仪表、控制系统板卡的精度(或最大允许误差),就可用均方根求得最大误差了。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组成系统的各环节、各仪表的误差可能同方向,也可能反方向,因此在同一系统中所有仪表出现同向误差的可能性极小,故系统的实际误差比理论值要小些。

网友C:
首先你要看一下你的传感器的带载能力,一般的情况串联只能在两处显示,你现在用了三处,基本上是实际了,建议你用一分三的信号配电器或信号隔离器,至于精度就取决于产品的精度了。

网友D:
从楼主的意思来看是采用的电流输出方式,而变送器的电流输出无疑是恒流源方式,此时你需要查到该变送器说明书上容许的最大负载电阻是多少,然后确认你的三个负载加起来的等等效电阻是否是否大于该变送器容许的最大值,如果小于它,那么变送器的输出精度是有保证的,也就是0.2%FS,如果大于它,你就不能这么用了,因为此时变送器的精度已经无法预测了,你只能采用其它方法了,例如在采用变送器的1-5V的电压输出方式,而后接受设备也采用电压输入方式即可并联使用,当然电压方式在抗干扰能力方面没有电流方式的好,因为你的三个设备是串联方式的,那么根据串联电路原理,电流在串联电路中是处处相等的,那么好了,你的三个设备获得的信号精度也是相等的,也就是误差为0.2%FS,剩下的问题就是你各个接受设备的具体精度了,例如一般数显表的精度等级是0.5级,那么具体到数显表的系统误差这个应该你不难算出来的。

网友E:
没那么复杂  只要负载电阻不高于600欧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