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8):
求助高手:偶得一型号为F1-60MR-001的机器,请问有知道的吗??
望告知。谢谢

楼主:
如是PLCN那是编程口啊,编程口定义是什么啊。如有手册传一份。先谢谢了

网友A:
是PLC,很老的型号了,现在资料很难找到!

网友B:
这个在  日本是上世纪1986年代使用比较普遍的产品吧......

我公司这台就是 86年的机器

程序输入 那时候是用手持式的编程器输入的

网友C:
呵呵;80年代三菱的PLC;
学习的话没有什么意义了;
编程需要F1-20P手操器;

网友D:
这个型号好象只要有个手持编程器的插口,如果要用软件编程还需要一套转换接口.光买接口和专用电缆(老型号只有25PIN的)所花的钱就够买一台FX2的PLC了.

网友C:
与电脑连就不要想了;
需要A-LINK或F2-20GF1模块,价格比买台全新的FX1N PLC都高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