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8):
wincc与s7-200是否可以进行自由口通讯?或者用什么通讯方式更好?

网友A:
可以~~~但是通讯速率你能接受吗?

在Wincc中使用脚本调用通讯控件进行通讯,但是就西门子的测试来说,这样的串口通讯占用系统资源很大,效率低下。

我建议你使用挂接EM277,PC端使用CP5611通讯卡来实现DP通讯。

论坛中有人提供所谓的”替代西门子CP5611“的设备部件,你也可以参考着使用,但是就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的Wincc为正版,也不会省钱了。

至于什么通讯好,你尽可以选择DP或者以太网通讯,无什么更好,满足你的需求就好。

网友B:
用wincc的话可以加软件,PC Access什么的。
  如果你是正版wincc估计也不会在乎。
  自由口通讯两边都要编程,想省成本用VB之类的软件自己做监控,现成的串口控件,网上例子也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 ETH-PPI  可直接连接 WinCC ,见 www.dl-winbest.cn

我就知道会把你”引“来的,你以后最好连同型号与价格一同回帖,也无需贴个网站让人去看了,再说你那个网站除了广告就再也不能找到啥实质性的东西了,至少该贴个价格表出来供人参考。

楼主:
对通讯速率到是要求不高

网友D:
可以的,用PC/PPI电缆,但速率不是很高
我有套系统就是这么用的,要求不高时是没有问题的
在按下按钮时,会感觉有明显的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