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8):
各位高手交流指针电流表显示的电流为什么有的表是正负交替的,有的一直是正或负

网友A:
你测量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能看出来正负交替的话,肯定是频率比较低!如果有的一直是正或负,一定是交流信号正负不对称?

楼主:
大电机
比如用软启动器启动功率很大的电机,显示的电压是380左右,而电流在200A左右,请问这个电流为什么一直是正呢!谢谢!

网友B:
请问是用在什么地方的电流表?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如果是在变频器上的电流表,是从变频器中出来的电压信号.是有正有负的.

楼主:
大电机
我看有的电流表是从0开始,最小是0,而有的是-60A~+60A,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