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8):
请问下,FXGPWIN这个程序所编写的梯形图,在存储后,怎么打开?FXGPWIN这个程序的话,打开后是白板图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啊,你再试试呢?你首先要知道保存的路径,然后在该路径选中你保存的文件就可以了啊,除非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B:
找到你存文件PMW所在的文件位置就行了;

网友C:
如果你的程序事先确实是保存了(如果没保存当然只能显示"白板"了),如果某次打开后又"新建"了空白程序再离开时保存文件选择了"Yes",那么原文件也就成空白了.可以看一下文件的大小估计出文件的长度(即使空白文件也有1K左右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