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8):
请问,哪里能买到SB3041S隔离器?谢谢!

网友A:
你确信型号没有抄错吗?我刚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一个相关的网页都没有找到。

网友B:
隔离器同样功能,不同型号的多的是!
看你是哪一类的,做什么作用!然后选一个功能一样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