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3-28):
请问大家380V星形连接的电炉  中性点需不需要接零保护

网友A:
中性点就没有必要了吧,只需对电炉 的外壳做个接零保护就行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是烘房   一共62个加热板 一个加热板1.5KW 380V星形连接

楼主:
不好意思是烘房   一共62个加热板 一个加热板1.5KW 380V星形连接 不知道是否中性点需要接零

网友B:
380不用中性点接零,只要保护接地。就行了。

网友C:
假如有一块或几块加热板损坏,星点电位会升高,我认为接零有必要。

网友D:
那个没有什么,只要接地好就行了,欢迎加入电工技术交流,Q群号是8330558

网友E:
我同意7楼的意见

网友F:
不用中性点接零,只要保护接地。就行了

网友G:
只要保护接地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假如有一块或几块加热板损坏,星点电位会升高,我认为接零有必要。
如果是一块断开的话那么其它两块就等于是串联后接380,这样电压还低了,要是断开两块那就是连回路都没有了。

网友I:
把星点接零线好。

网友J:
380不用中性点接零,只要保护接地。

网友K:
中性点应该要接零的,不然怎么会是星型接法呢?
外壳要接个保护接地的

网友L:
只要保护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