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09-03-28):
今天遇到一件怪事。。。。。220V的接触器。。。。不接零线也可以吸合。。。。大家有没有人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

网友A:
你能把事情说清楚点吗?你是说只接一根火线就能吸合吗?还是接了两根火线?

网友B:
好像是楼上的说的对,是380V的线圈吧。

网友C:
文子上有错误呀。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看错了哟。?

网友D:
把你的接线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E:
是不是有变压器的

网友F:
怎么个没接零线法?不懂!是线圈只进相线不接零线吗?

网友G:
这不是很正常吗,只要是220V的就行,不一定非得接零线.

网友H:
怎么,问题提给大家,又不给个信。

网友I:
如果这个接触器使用时间长不排除内部炭化的问题
那就相当于相线接在了线圈的1端而零线端炭化了
那就与柜子  或者大地成为回路了
反对8楼说法  没有回路的220V电路能工作?

网友J:
有点不厚道了.

网友K:
如果接一相线就吸合,说明接触器有病。如接两相线正常工做,就是线圈标错了。
线圈是220V的,用变压器就可以不接零线.

网友L:
你能把事情说清楚点吗?你是说只接一根火线就能吸合吗?还是接了两根火线?

因为220V的线圈短时接380V也可以吸合

网友M:
可能是窜成回路了,不然应该不会吸合的

网友N:
10楼14楼说的有普 呵呵 线搞清楚了就知道原因

楼主:
就是普通的接触器。。。。。。也没有对地。。。就是没接零线。。。。。就一根火线。。接可以吸合。。。。。现在还没有龙明白。。。。。

网友O:
1、寄生回路;
2、接零线一端接地了。

网友L:
寄生回路

网友L:
你查一下接触器线圈两端有没有电压

网友L:
查一下线圈的另一端的零线有没有接在其它回路上,

网友P:
你说的可能是380V的交流接触器,要想得到380V,要接两要火线的,不能用零线

网友Q:
同意19楼的看法

网友R:
引用 网友L:
寄生回路
精辟 。 好好找找寄生在哪吧

网友S:
一点都不怪,只是你没有全面分析过你的电路

网友T:
不会吧!怎么想也想不通撒.

网友S:
想不通,画出来分析一下就会通。

网友S:
如果线圈的其中一个脚悬空都能吸合的话就叫怪了。我也想讨教一下。

网友U:
查查你的线圈一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