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8):
各位师傅朋友些。请问大家如何做铜铝排。
   方法是什么啦。给我说说。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楼主你能不能把问题描述清楚点,是如何制造还是如何安装?

网友B:
很简单,在铜板或铝板上根据自己需要画好线,切割下了就行。也有现成的铜铝排买来根据需要切割下了就行,如要加工就在台虎钳加工就行

网友C:
先根据电流大小选择铜铝排截面积;量好尺寸(包括需要折弯的每一段长度,以及预留的打孔位);根据总长度切割;在需要折弯的地方做好记号,用折弯机折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