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3-28):
客户有一台松下变频器,型号是M2X。由PLC送入标准4-20mA控制频率。其他都没问题,就是变频器频率要比我送过去的电流信号放大20%。比如送入12mA(拿万用表量的,没问题),频率应该是25HZ,但变频器频率显示30HZ。我看了一下参数,输入信号类型和标准频率及上下限都是50HZ啊。请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下,有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A:
调整一下比例增益就行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模拟量的误差毕竟比数字量大(输入端并联的200Ω电阻精度也会有影响),所以变频器都有一个比例增益(或类似叫法)的调整参数,还有一个斜率的调整参数来平滑模拟量高端和低端相对应的频率的曲线.

网友C:
检查一下是不是设成0~20mA来对应0~50HZ了;

网友D:
可能是你的变频器上的参数设置成0-20mA了,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4-20mA的设置,修改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