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通信端口

楼主(2009-03-28):
请问各们位大侠,PLC一个485通信端口是否可以和2个不同牌子的温控器通信(温控器也是带485接口的)?

网友A:
485接口是半工工作状态,从原理上是可以的,要搞明白温控器输出信号的属性,以及定义好传递信号的时间即可.

网友B(2009-05-17):
谁说三菱485通信端口是半工工作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们位大侠,PLC一个485通信端口是否可以和2个不同牌子的温控器通信(温控器也是带485接口的)?

接口一致,通訊協議是否一致呢?

都一致,那是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