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8):
有一台15T抓斗行车,大车采用的YZR160L-6、11kw三相异步电机,这段时间两台电机发热都很高,手摸的时候超过1秒会很烫手,不能继续摸下去,没用测温枪测试温度,连续烧了几台了,27号把两台电机都换成新电机,还是那么发热。定子线路是换过了的,转子线路换了一台烧的多的,另外一台烧的少的从头到尾检查了没有问题。都接了过流保护,超过50A会跳闸,凸轮控制器的触点都换过了的,检查也没有发现烧坏。电阻箱检查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不过因为在多水的环境工作,电阻经常会被淋湿一些地方,造成摇表检测会接地,干了后再摇又不接地了,但是工作的时候正常,就是发热很大。大车轨道不平,有点坡度,大车停下了在10多米的距离内会自动溜到最低点,去年整改过大车轨道,但是效果不佳。每年都会有段时间烧大车电机厉害,我能想到的办法只有换电阻箱了,但是电阻箱看上去还好的样子。

楼主:
两台电机的制动都没用了,因为一台电机的制动轮没有了,所以把制动都暂时取消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靠打反车来制动的,不过以前有制动轮的时候也没有使用,操作工都喜欢打反车制动。

网友A:
打反车制动

这是原因

网友B:
在行车上,将电机和减速机之间的接手拆开,空试电机,观察电流是否正常,两台电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如果都正确,检查机械,减速机轴承,大车车轮轴承,以及润滑情况。
检查定子、转子的进线接调没有,我厂以前就有人接调过。
检查轨道,有无移位,车轮和轨道是否有啃轨现象。
解决问题后,希望传个答案上来。

网友C:
看看行车是否和轨道垂直;电机是否同步

楼主:
这个厂棚有两台一样的行车,一头一台,另外一台状况一直良好,使用情况也差不多,也是打反车的。

网友D:
有可能长时间缺相,(检查触点接触是否良好)或者反车制动时间过长引起电机发热.建议把报闸恢复原状,否则可会出安全问题.

网友E:
你检查用电器了吗? 请问你是不是用的接触器。如是你 查接触器的触点了吗?是否存在小车拉大马呢?是否存在超量提重物呢?

网友F:
只有换电阻箱

网友G:
我也说说
1,在电机上把转子回路全短了试试
2.工作中测一下电流,多测几次看是否过流,
3,检查一下定子回路中的公共线

网友H:
每年都会有段时间烧大车电机厉害?!
是每年的那段时间呢?
你所用的方法都是一成不变的?
你有没有跟踪调查过呢?
我完全同意4楼的做法,如是我的话我也会那么做的!
所以请你说得再详细一点,还有能把答案也告诉我们,谢了!

网友I:
可以加QQ23863988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J:
提几点:1、打反车,对电机有害的,制动装置应该有的。;2、你说大车轨道有坡,如果这台车的运转频率很高,那么它爬坡的时候也很多,电机过载运行的时候也就多;3、根据你现场的工作环境及所完成吊运物料的性质和工作频繁率,是不是这台车的工作频率很高,所选的电机配置有点低;4、你的大车电机二次切换电阻是采用不对称的还是二次开路运行的,匹配是否有问题;5、控制器转子电阻切换触点线路接线顺序是否对,电阻箱接线是否正确;6、现场环境潮湿,应该做下响应保护;7、机械部分是否有受阻现象==。在+上面的朋友提到的,应该能解决问题,千万要记住,每个环节要认真检查,不能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