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9):
由于公司最近效益不怎么好!老总要求对于公司的用电管理做个方案!怎么节约用电?请大家出出主意!谢了啊!

网友A:
少开空调,离开时关掉电脑等等

网友B:
你还是先你把公司的用电情况说一下吧,哪个是用电量大的,从用电量大的入手,还有就是要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行,先来个试用版,平时跟踪调查,有错的马上改进!

网友C:
要做用电管理的方案,首先要调查用电情况:生产用电是多少?生活用电是多少?然后根据情况压缩用电量.由于"公司最近效益不怎么好"生产设备的大规模节能改造可能行不通了,那么只有从少开空机着手节约5%~10%的电能.而生活用电的压缩弹性比较大但绝对数值与生产用电相比是很小的.如按照国家对工厂照明的规范,拆除多余的照明,使用保暖措施减少空调用电等.这些都必须数据说话和证据说话才有说服力,所以要做这样的方案要有吃点苦的思想准备并踏踏实实在充分调查分析计算的基础上去做才能成功.

网友D:
借用一下:“少开空调,离开时关掉电脑等等”   哈哈

网友E:
只有一个原则:能够不用电的地方(时候)尽量不用

网友F:
叫你们老总也做好吃苦的准备,呵呵

网友G:
叫你们老总也做好吃苦的准备,呵呵

这说得好,要从老总做起,其它人就没有话说了

网友H:
不是24小时都生产的话,那尽量晚上生产吧。晚上电费便宜些

网友I:
4楼说的很到位呀,顶一下.

网友J:
现在应该不用什么空调了
看看那里的灯泡能改进一下 换节能的

网友K:
那尽量晚上生产吧。晚上电费便宜些, 其实那不是我们电工的事,是管理人员的工作

网友L:
节约用电应该从每个人做起,平时多注意关掉不用的电源开关.具体还是要根据你公司的实际情况来.

网友M:
晚上生产,平时多注意关灯,设备停机等等
换节能灯也是一个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