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GM的问题

楼主(2009-03-29):
请问下如何用fx2n-10gm持续发脉冲信号,来控制富士伺服不停运行?

网友A:
这个模块用的少些,好像没看到有连续发的指令
看到有个有个配件E-20TP,有了它就可以进行JOG操作,只要JOG信号一直保持,就可以一直转动,可以实现这功能,但这个东西很难买到

网友B:
10GM是单独用还是接在主机上?
有主机的话还是换到主机上;

网友C:
这个模块没有用过,也没有说明书
但我用过Q的,可以用于速度模式的,一直发脉冲,或是位置转速度控制,你看看有没有

网友D(2013-04-28):
你好,想请教你一个关于FX2N-PLC与10GM定位模块问题,我有用到到10GM定位模块定位工作平台左右移动,使用了10年工作都正常;但是今天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外部所有条件都满足,平台不可以动了。求帮助!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想请教你一个关于FX2N-PLC与10GM定位模块问题,我有用到到10GM定位模块定位工作平台左右移动,使用了10年工作都正常;但是今天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外部所有条件都满足,平台不可以动了。求帮助!谢谢。
以前都正常运行,那说明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可以新看下,按照以前正常启动,电机该动时,模块上的那个脉冲输出灯有没有亮,如果亮,电机不动,那可能是他们之间的接线或是电机问题,如果此时模块的脉冲输出灯都没亮,那看下是不是还有些条件是不是没成立,没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