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9):
请问;三菱PLC的仿真能配合PRO-FACE触摸屏仿真一起使用吗?
如果能的话,就可以不用买PLC和触摸屏就可以进行程序模拟调试了。我这想法不知道是不是合理啊?

网友A:
只有Proface的3000系列支持离线仿真,其软件使用Pro EX,如果要使用在线仿真(无屏有PLC)那么还需要使用Proface的软件,更不要说无屏无PLC了~~

你如果要想无屏无PLC,那么请使用三菱的GT软件与三菱的GX仿真,欧姆龙也支持自家的PLC仿真与NS做无屏仿真。

总结下来,你的想法属于不合理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楼上的回帖

网友B:
仿真是属于软件级的,没有真正的输入/输出接口.所以也不能真正与外部设备连接实现硬件级的通讯.虽然现在PLC触摸屏甚至伺服都有了仿真软件,但要把它们组合起来象硬件一样使用还是很困难的.

网友C:
呵呵;2个硬件还是要一样才能仿真;

网友D:
如果只是测试PLC程序,可以在仿真是运用软件中的“软元件测试”功能,这对位开关的测试,字元件的赋值等操作都很方便的

网友E:
如2楼所说,PROFACE只支持离线模拟,。并不支持在线仿真功能。
按照你的配置只能是PLC和HMI单独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