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9):
调试中出现一个问题,我有的是PLC200,西门子KTP178,台达变频器3.7KW的.在调试过程中我在KTP178给一个值,变频器有输出,但再换一个值给他就不行了,还是第一次给那个值(有时可以,不带负载得话换什么值就可以),通信没什么问题啊,KTP178上采集的温度一直变化着.实在不知是什么问题,那位高手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变频的的频率指令是  通讯方式获得还是   PLC的AO给的

要是AO给的  看看里面的传送指令搞错了   通讯的话一般 与带不带负载应该没关系   可能会与运行不运行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的的频率指令是  通讯方式获得还是   PLC的AO给的

要是AO给的  看看里面的传送指令搞错了   通讯的话一般 与带不带负载应该没关系   可能会与运行不运行有关系

由  触模屏给个值PLC,PLC再换算输出一个值给变频
那可能像你说的那样传送指令搞错了,我对模拟的换算不是很熟悉,没用过,能不能指点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的的频率指令是  通讯方式获得还是   PLC的AO给的

要是AO给的  看看里面的传送指令搞错了   通讯的话一般 与带不带负载应该没关系   可能会与运行不运行有关系
这个是我做的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