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问题

楼主(2009-03-29):
我用的是PLC200做了个PID向导,是跟根温度来调节一个阀的开度,给定好一个温度,当前采集温度再与设定好温度比较来决定阀的开度.就是想通过PID来控制它们,我在程序里直接调用PID子程序,但我调试时发现只有手动在触摸屏上给他值才有输出,自动没反应(我一直用电脑监视着)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你不设定目标值,当然没有动作了。

网友B:
pid模块就是用触屏或键入社定值的,要与PLC通信的

网友C:
哦 值得好好思考

网友D:
设定手自动切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你不设定目标值,当然没有动作了。

我设定目标值了,我还接个温度传感器,就是想实现一个闭环回路控制,就是自动时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定手自动切换了吗?
设定了,手动有输出,自动没输出

网友E:
需要监控一下vd380的值,看一下是不是超过pid向导里设定的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