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9):
求助通讯电缆编对

网友A:
色谱扎带为:蓝白、橙白、绿白、棕白、灰白、蓝红、橙红、绿红
每个色谱扎带里包有25对先
蓝白:为1-25的线序
橙白:为26-50的线序
绿白:为51-75的线序
棕白:为76-100的线序
灰白:为101-125的线序
蓝红:为126-150的线序
橙红:为151-175的线序
绿红:为178-200的线序
而每个25对电缆中的色谱为:A线:白、红、黑、黄、紫
                         B线:蓝、橙、绿、棕、灰
组成的,每个25对线中的线序依次为:
白蓝、白橙、白绿、白棕、白灰、红蓝、红橙、红绿、红棕、红灰、黑蓝、黑橙、黑绿、黑棕、黑灰、黄蓝、黄橙、黄绿、黄棕、黄灰、紫蓝、紫橙、紫绿、紫棕、紫灰

网友B:
唉,看不大懂呀.没接触过.

网友C:
每一组线以5对为最小单位。其中每对均有一根线是相同颜色的,比如白组、红组、黑组、黄组、紫组,
而另一根依次为蓝、橙、绿、棕、灰。例如5对通讯电缆,其中每对均有一根线是白色的,而另一根依次为蓝、橙、绿、棕、灰,也即是1、2、3、4、5、号线。如果是10对线6、7、8、9、10号线为
红蓝、红橙、红绿、红棕、红灰----------以次以此类推。

网友D:
回贴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