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9):
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中,大量采用了可编程序控制系统,可编程序控制器能在恶劣的工作环 境下正常工作,但其构成的控制系统由于设计、安装、干扰等因素有时会出现故障。有些问题是在系统设计时考虑不周造成的。根据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本文阐述可编程序控制系统 设计时应注意的问题。

1、一个系统中使用的成熟技术至少应占到75%以上
“成熟技术”一是经过一定的生产实践考验的可编程控制器产品或类似设计,或者确定能在未来的生产实践中,经得起考验;二是设计工作人员对于需要使用的技术要有经验或有掌握它的能力。设计与配置一个可编程序控制系统选用的技术与设计方案切实可行。因为一个生产过程控制系统,一旦做出来,要长久使用下去,难以找到机会反复修改。设计的硬件系 统和编程软件,其中某些缺欠,可能一直隐藏在已完成的系统中。若遇到发生破坏作用的条件,后果难以预料。

2、系统的硬件结构和网络要简明而清晰
硬件结构不要追求繁琐,网络组态不要追求交叉因素太多,要力求使用可编程序控制器自身配置的组网能力。在组成I/O机箱配套的模板时,建议型号简单,力求一致,模板密度不宜过大。使用的结线点不宜过多,从目前机箱的制造和配线工艺来看,输入与输出配线密度不能太高。

3、控制系统的功能和管理系统的功能应严格划分界限
由于可编程序控制器组成的过程控制系统中的实时性要求很高,而网络通信是允许暂时失去通信联系,过后自己能重新恢复,但是在重新恢复之前这一间隔时间可编程序控制器会处于失控。另外,在用多个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组成一个大系统时,对于主控制的关键命令,除了使用可编程序控制器自身的网络通信传送它的信息外,最好有使用它的I/O点做成的硬件联 锁,特别是两者之间“急停”的处理;虽然两个系统都在自身的通信扫描中互相变换着“停止”或“急停”命令,但因一方在急停故障时已经停止运行,另一方并未收到已停止的信息而照常运行,其后果难测。可编程序控制器控制系统关键的“急停”应先切除执行机构的电源,然后将其信号送入可编程序控制器,这样可取得设备安全保护的时间。

4、可编程序控制器的程序要简明且可读
用户软件的编写是“平铺直叙”,用户软件可看成是一个有序的“黑盒子”系列,每个“黑盒子”按照结构化语言划分,可分为几种典型的语句。每个语句方式、手法可能十分单调,但一定要明确。在设计与编写这些语句时,若使用不易推理的逻辑关系太多,或者语句因素太多,特殊条件太多,就会使人阅读这些语句时十分难懂。因此,一个可编程控制器的用户软件的可读性,即编写的软件能为大多数人读懂,能理解可编程控制器在执行这个语句时,“发生了什么”是十分重要的。每一段程序力求功能单一而流畅,这是软件在使用和维护时的重要条件。

5、可编程序控制系统在硬件和软件上的预置,有运行检测的关键监视条件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配置了彩色图形工作站/屏幕监视,但从价格及反映现场状态的时间来看,屏幕监视尚不方便。关键的故障,或者在关键的机械设备附近,可配置一些指示灯,它们可以用数字量输出做成,用来监视程序的正常运行,或用来调试程序,在指示灯旁配以功能标牌,可帮助操作人员确认可编程序控制系统的正常运行和及时反映故障。

6、设计大中型可编程序控制系统时不要耗尽它的硬件和软件资源
对于设计的新系统,硬件上至少要保留15%左右的冗余,在软件编制时,同样要估计用户软件对计算机资源的需要与用量。尤其对中间继电器,计数器/定时器的使用,要留有余地。因为在调试和运行后,软件总会被修改、补充,甚至重新编制。已编制的软件让人无法修改和完善,在工程上是不实际的。

7、合理地配置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的冗余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可能做出多种方式的冗余,中央处理器的双机热备、冷备冗余是常见的方式。另外,双系统冗余,即中央处理器和全部的输入、输出、组网通信完全冗余,其价格和实用性虽然在许多工程项目中难以被人接受,但在有毒、有害的化工生产环境这种冗余很有必要。在设计系统中,要使配置冗余方式较为经济而又实用,力求使故障缩小在本设备身上。不要因某一设备发生故障,引起工艺流程中相关设备运行或状态受到冲击。

以上阐述的几个方面,是在可编程序控制系统总体方案设计时,要格外重视的问题,只有在设计系统时,考虑周到,系统投入运行之后,设计人员才能少些遗憾。

网友A:
很有见地,设计是工程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工程是注定要出问题的.事先的周密考虑才能避免以后的故障.做工程不能"烂泥萝卜擦一段吃一段"(现在许多程序就是这样不断"改进"不断修补或不断推倒重来.浪费了大量精力却换来故障不断).

楼主:
呵呵;编程有时也要一气呵成;
当然后期调试时更改一下就正常的;

网友B:
学习一下,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工程中就要以成本为主要的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