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型号求解!

楼主(2009-03-29):
初学数控,对Fanuc的型号有点糊涂。
请朋友们指点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
是Fanuc O吗?
好像没有看到有说:Fanuc power mate这个型号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在系统里查到了更多的参数:
SYSTEM 883F 0003
    F81C
    F01C
SERVO  9066 0011
PMC   4075 0014
LADDER
PMC CONTROL
  SERIES 4075
PMC TYPE CONTROL:PA1

网友A:
Fanuc有 power mate这个系列的,具体型号还得看铭牌信息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能详细点说说哪儿看铭牌吗?
这个车床就这里可以看到Fanuc,你看看下面这些参数能有点端倪吗?
SYSTEM 883F 0003
    F81C
    F01C
SERVO  9066 0011
PMC   4075 0014
LADDER
PMC CONTROL
  SERIES 4075
PMC TYPE CONTROL:PA1

楼主:
我之所以想知道这车床系统的具体型号,是想知道怎么修改系统的梯形图.
我在SETTING界面下不能修改为:可修改
提示:MEM 方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