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问题

楼主(2009-03-29):
现有一块EM235  手册上的接线没能理解

现有  一无源压变    一二次表给出的4~20mA    两个模拟量信号

无源的     24V+接变送器正    变送器负接PLC正并与R端短接  PLC负接0V   应该没错吧!

有源的     信号正接PLC正与R短接   信号负接PLC负是否要与PLC的M端短接呢?为什么要这样接呢?

网友A:
是这样的,没错。

网友B:
电压输入时接A+ A-  B+ B-;
电流信号把RA与A+短接;内部有个250欧的电阻;

网友C:
请问EM235的模拟量输出通道是怎样使用的?若接MO,IO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啊,电流吗?多大的?接MO.VO呢

网友B:
M0 V0是电压输出;
M0 I0是电流输出;

网友D:
EM235一路模拟量输出,但实际却占用了两通道......

网友B:
呵呵;没错;比如你第一个用EM235,那么输出对应AQW0;
后面再接EM232的话对应地址要从AQW4、AQW6计算;

网友E:
与M点接,是为了共基础电压零点的,这样信号会准确一些的

楼主:
谢谢  各位热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