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超负荷后

楼主(2009-03-29):
工地使用变压器容量为100kva,外高架线50mm铝芯约500米到总配,35mm铜芯到100米分配,再下接16mm铜芯20米到100kva对焊机(接AC相),在对焊机工作时,会使总配电压急剧下降到300v以下,使其余机械设备不能正常使用,并导致总配并联线路中100A漏保和其下线端的接c相的单相漏保均跳闸,并联200A的不跳,同时分配中下线端的个别100A漏保也跳,未进总配前外分的线路上的100A以下漏保无影响,请教这是什么缘故,如果不更换变压器的话,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显然是你变压器的选得太小了,你这台变压器只能供100kva的对焊机对焊机使用!

网友B:
16mm 的线能供100 kva 的对焊机吗

网友C:
16平方的铜线载流量是80A
100KVA的是150A
这样不烧就不错了

网友D:
楼主选的变压器小了,如果不接其他的负载,专供一台还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