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9):
各位高手,本人目前做步进电机驱动,想在驱动器的电源上加热继电器,防止过载。但电源是两相220交流的,市面上都是三相的,如何安装呢?此外,断路开关和漏电保护是一个装置吗?若不是,有没有能将二者合二为一的装置。多谢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办 断路器和滤电保护器本来就有一体化产品。三相热继电器下端一相回另一相上端出两相不就可以吗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请问"三相热继电器下端一相回另一相上端出两相"的说法,是否可以理解为如果设L1,L2为输入端,N1,N2为输出端的话。请问当电路输入端接L1,则自然输出端为N1,那么N1是接L2,然后用N2做输出端呢?还是N1接N2,将L2做输出端?或是二者均可?谢谢。

网友C:
他的意思是三相热继电器,其中一相直接穿过,另一相电穿过后再返回穿第三相,等过过两次

网友D:
就是所说的平衡接法

网友E:
没有那个必要吧 只要知道单相电流是多少就按多少配热继电就行了 三相热继电单相发热也可以动作

网友F:
你就用三项接在两项上用,空一项就可以啦,因为只要有一项发热就动作的。

网友G:
串不串起来无所谓吧.

网友H:
还是要安装操作标准来做,同意5楼的说法

楼主:
请问三相热继电器,其中一相直接穿过,另一相电穿过后再返回穿第三相,等过过两次的意思中,等于过两次是说如果设L1,L2为输入端,N1,N2为输出端的话。请问当电路输入端接L1,则自然输出端为N1,那么N1是接L2,然后用N2做输出端呢?还是N1接N2,将L2做输出端?或是二者均可?谢谢。

网友I:
只需要接其中的两相就行,因为其内部结构是三相中任何一相发热都会推动杠杆机构去推动触头动作。

网友J:
你找那种三相热继电器, 是那种两元件的, 接有元件的那两项就可以了,用三相三元件的热继电器是不行的, 用那种三相两原件的,接有热元件的那两项,你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我的QQ632610123

网友K:
应该是串起来接的
经常见这种接法

网友L:
用那种三相两原件的,接有热元件的那两项,你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L:
没有那个必要吧 只要知道单相电流是多少就按多少配断路器,现在的断路器本身带热保护

网友M:
我有你需要的那种进口日本安川的继电器带过载保护。就是用220的电源控制380的电源的那种。需要可以联系我。看图片加我QQ就行。13963422022  QQ:81889183

网友N:
一相直接接,另两相串起来接就可以了

网友O:
只接2相就可以了

网友P(2010-11-17):
能否画个图呀 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