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有响声

楼主(2009-03-29):
安川75kw变频器,45kw电机空载正常,声音均匀,检查时做过多次自学习,均是好的,带负载16t在减速器附近有匀速的声音,像是很吃力,请大家伙分析分析

网友A:
建议可以这样检查:重复加载问题点运行,当有节奏的声音时,查看电机电流是否有均匀的波动,如果有,看看系统的反馈或者给定通道是否有干扰噪声?

可能的原因:变速箱机械问题;变频器加载后引起的电噪声干扰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减速器的问题,查看是否减速器轴承磨损

楼主:
问题解决,是参数设置问题,我不仅想知其然更想知其所以然,是为华起重一位姓闫的工程师到现场调好的,手册上都是如何设置参数,为何要这样设没有讲,谢谢两位

网友A:
噢,是这样呀。那均匀的变速箱的声音,如果是因为参数设置不当所致,那一定是转速震荡造成的。解决了就好。那么你到底知其所以然否?如果是YES,是不是在这里谈谈体会呢?共享一下嘛。谢谢了。

楼主:
我就是想知其所以然,我当是在调试配电房遥信,我到行车现场,厂家的闫工急着要走,匆匆讲了几句,这可呢个涉及到变频器的理论,不是变速箱响,是在包闸部位,谢谢kdrjl兄并请讲讲转速震荡,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