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9):
我有一个机器视觉的项目,如图。需要检测表面的划伤以及是否有异物,沟是否均匀,是否有弯曲?现在主要是要检测圆柱体表面是需要让圆柱旋转,以便用逐行相机进行扫描。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见意,让圆柱体旋转起来而且又不干扰视角。最好能够做到自动上料和下料,如何是机构这一块做的最简单最适用?
   希望大家多给出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图没有发上来,你说的就是今天在展会说的那个检测吧?把图发上来,让我看一下工件是什么样子。

楼主:
被测物的图片
这就是被测物的图片,不好意思,我这没有3D效果图。

网友A:
自动上料有点难度,主要是长这么多毛毛,人工一个个的摆放可以吗?也就是放在一个轨道里面,用输送带送到检测位,如果可以的话,再想下一步了

网友B:
是不是电机零件?
1  应该用2-3个CCD
2  应该用机械手从料盘中抓取,检测好后由机械手放回料盘中.
3  两套带旋转\反转的机械手

松下图像处理系统、松下三菱PLC、伺服\步进电机、传感器组成的全自动检测、组装、加工设备控制系统开发
广州佳昕机电有限公司     提供完全解决方案、交钥匙工程。 张工020-87614586-812

网友B:
补充一下光源也要2-3个不同角度.

楼主:
其实用皮带传,到时候旋转还是会有问题,可能用机械手上料下料会比较好。且机械手应该伸到工件中间,用三脚爪形支架可能会好点,但是没有用过。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工件形状己经说明了,自动上料有难度,主是这么多脚,当料放在指定位置的时候,用机械手从中间提取,这个机械手不是向时面抓,而是伸到孔中间,向外撑,这时可以让撑嘴转动起来。只要转一圈就可以了。对于撑嘴的旋转,可以参照表壳车床的方式。相机和光源直接对着机械手就行了

楼主:
好,谢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到时候如有疑问,再请教您这边、

网友B:
为什么删我的帖子

网友A:
删帖没有为什么。如有异议,请投诉到网站。
昨天在这里是删过一个贴。但是一个与本贴毫不相干的一个广告贴。但是我忘了什么内容。
任何一个被删贴都有可能违背本论坛的宗旨。

网友B:
但是我忘了什么内容。
任何一个被删贴都有可能违背本论坛的宗旨。
@@@@@@@@@@@@@@@@@@@@@@@@@@@@@@@@@@@@@
你连什么内容都忘了,就判断有可能违背本论坛的宗旨,

楼主:
没关系了,您的资料我这边知道,其实这里就是不希望做广告,更多的是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