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9):
有十二个风机,三相的,装了断路器,还需要加装漏电断路器吗?如果不加装,短路怎么保护,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把断路器换成漏电断路器,一般的断路器也有短路保护功能的,漏电断路器只是多了个漏电保护!

网友B:
不用装漏电断路器,只要你在主路里装有快熔,断路器和热继电器就行了!
虽然我不懂,但是我还没有见过哪位大师设计的方案里有漏电断路器的!
不知正确否?!

网友C:
断路器是有短路保护功能的,没必要用漏电断路器了,除非你想加漏电保护。

网友D:
假如你是12个风机共一 个断路器,就要装分的了,还有断路器要选型好。还要接好地(接零)

网友E:
狼的主意不错,完全赞同。

网友F:
不用加装漏电断路器了

网友G:
这个怎么说呢,各有各的好处,一般加装热继电保护器,其他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
同意5楼的说法  1般的空开就能满足风机的使用短路有保护  不用再加漏保了

网友I:
不用装漏电断路器,只要你在主路里装有快熔,断路器和热继电器就行了!但风机的外壳应有可靠的接地

网友J:
断路器是可以保护短路的
风机控制可以不用漏电断路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