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9):
我发现,很多文章对于485/422通讯电缆的选择说得十分严谨、十分苛刻,让人觉得有些神秘,而且有点望而生畏的感觉!

而我个人觉得,485/422通讯电缆的选用,按照国际电工委员会制定的标准来选择,当然好,不过,在许多应用场合下,好象成本太高了点,让人难以接受。

事实上,在很多场合,虽然使用485/422进行通讯,但速率并不高,距离也不过几百米,这种时候,需要使用那么好的电缆吗?完全不需要。经过多年的经验总结发现:485/422网络的故障,很少在通讯电缆,而多在于它原始的链式拓扑结构,容易出现一个节点故障拉死整个网络的问题,而且很难查出究竟是哪个节点有故障。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问题:比如一个网络上有1000个终端,运行几个月,有一个终端出现故障的几率还是蛮大的,可是这时候表现出来的是整个网络都瘫痪了!对于这种故障,使用再好的通讯电缆,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使用485/422进行通讯,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要选择多好的通讯电缆,而是如何改良其拓扑方式。我就一直使用5类以太网线进行485/422通讯,但拓补结构由链式改良为星形。由链式改良为星形,看似硬件成本增加了不少,但使用1块/米的网线,就能可靠通讯,整个工程算下来,整体成本反而更有优势。我曾经做过一个有6000多个节点的485网络,使用原始的链式拓扑,维护之艰难,难以想象,因为6000个节点,一个节点有问题的可能性是很大很大的!而改良为星形拓扑之后,任何一个节点是否发生异常,均能在上位机软件中看到,所以用户就能自行维护。

网友A:
原理上很正确,支持!

网友B:
5类以太网线 有24AWG 粗吗???
看那线估计: 网线: 0.3mm2,  24AWG: 0.6mm2(有计算表格的, 不查了)

网友C(2009-05-20):
楼主说的大路子貌似正确,但我认为有几点儿问题:
1.拓扑结构有链式的吗?你指的是总线型的吧。
2.485怎么做成星形的物理拓扑?除非用485HUB等硬件设备,如果直接这么做,485的性能就非常差了。西门子的PROFIBUS-DP就是485,而且是总线型的物理拓扑,高性能、高可靠。
3.一条485总线上能有6000个节点吗?不管你是总线型还是星形,一条485总线上不能有重复的地址,你用几个字节来表示地址?
4.楼主用的网线当然没问题,我们也经常这么用,但这个成本并不是很低,一根网线里面是8芯,用两芯、浪费6芯。现在我用2×0.5平方的双绞线了(其实平行的也行),是否屏蔽都行,但要保证485节点的地电平不要相差很多,否则还是容易造成损坏。
望楼主解惑

网友D:
24AWG: 0.2SQMM

-------------------------------------------------------------------------------------------------------------------仿制、定制 进口电子线电缆: 多芯高柔性拖链屏蔽控制电缆、柔性电线 、通信电缆、极细屏蔽电缆、复杂结构的复合电缆、辐照线缆 0131-9677-9722;XL_F16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