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阻常识

楼主(2009-03-29):
小弟最近在自学电子电工,在百度上看见这样的一个问题:
问:用220伏点亮点4.5伏的发光二极管。
回答“:串联100k欧姆的电阻,0.1nF电容
我有点不解,不知道他的这方法是否正确,很想知道电阻和电压、电流的关系,就是说在现实中我们怎么样换算,比如我们烧水用的指示灯,他的电阻是多大的?为什么是这么大的?换算的公式是什么呢?

楼主:
这下丢人了,欧姆定律嘛!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A:
电阻是用来降压的,电容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B:
发光二极管的阻值为几十到200K欧(根据型号不同有所不同),反向组织为为穷大,且越大越好,你可以串上个电阻测,如用5V的电源,串上个200欧的电阻测量。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在几毫安到几十毫安。典型值为10毫安。串上一只电阻是起分压作用的!

网友C:
同意楼主的说法,楼主可要仔细想想哦

网友D:
用分压公式求电阻

网友E:
这个东西很简单.用公式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