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03-30):
请问各位高手:昨天无意中看到传感器输出接口RS232与RS485,请问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具体可以查看 资料啊

网友B:
这种资料就在这个论坛上不知道都发过好多次了,楼主还是好好找找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扁人仔细找找

网友C:
呵呵,楼主如果在论坛里找不到,百度一下就有了赛

网友D:
应该是接线和协议都不同的,速度也不一样的
双工与半双工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