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极性

楼主(2009-03-30):
厂里来了台老的直流电机,上面也看不到电枢的极性和励磁的极性,有什么可以辨别的方法么

楼主:
。。。接反的话有危害的么  敬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A:
接反就会反转,最好是把负载断开再试。其它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同意3楼的.

楼主:
励磁接反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C:
励磁接反也会反转

网友D:
励磁接反电机是会反转的,如果带编码器器的话,装置是会报(极性不正确)故障的.

网友E:
直流电机电枢的极性和励磁的极性任何一个接反的话会打飞车的

网友F:
电枢和励磁的任何一个接反,电机都会反转的

网友G:
你可以上一下电马上脱开

网友H:
接反会反转没关系,通电试一下就停止,把线调过来就行了。如果接特殊负载需断开。

网友I:
空载试一下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J:
接好电后,检查没有问题的话就点试一下,放心大胆的试,没有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