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0):
我没有使用过西门子的s7-300做过PID,哪位同仁能具体讲一下调试PID的具体步骤。例如在ob100中初始化sfb41需要怎样编程序?在ob35中调用pid程序需要怎样设置?怎样将pid参数写入数据块等等。

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帖子标题与内容毫无相干之处!

1、PID调试过程恐怕论坛很多人已经贴出了什么公式啊,口诀啊,就不再过多描述。
2、初始化SFB41仅仅需要对其RST引脚复位一次即可。
3、OB35中调用SFB41无需什么设置,SFB41是通用PID,因此你要结合你的行业去做设定。PID数据块中的数据会自动写入其背景DB中。

网友B:
具体就是SV、PV、P、I有时要用D的参数、采用周期等的设置。

楼主:
谢谢指教!但是怎么对COM_RST经行置位再复位呢?用MOV指令吗?

我发的另一个帖子造成标题忘改了,所以文题不符了

网友C:
一般要用到PLC的自整定功能,自己调整,比较麻烦,还不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