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0):
因为我初接触PLC这一块行业,所以很多都不懂~!

我一共有I/O点:11个,输入开关量:柴油机转速,水位,油压,瓦斯,启停按钮
                           输入模拟量:表面温度,水温,排气温度

                           输出:电磁阀一个,声光报警一个~!

我要如何选择三菱的机型啊?FX1S  FX1N FX2N 我不知道用哪个~!谢谢大家啊~!

网友A:
因为有模拟量处理,那就要加模拟量模块,FX1S是不能扩展的,要考虑FX1N/FX2N的
FX1N不能处理浮点数,FX2N可以处理浮点数,考虑下你的程序中有没有用到浮点运算,就可以定下选什么型号的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啊~!嘿嘿~!

网友B:
主机用FX1N的吧;模拟量可以用FX2N-4AD来实现;

网友C:
虽然没用过PLC,不过还是学习了.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机用FX1N的吧;模拟量可以用FX2N-4AD来实现;

我的贴子你都回的,谢谢你啊,专家先生~!

网友B:
呵呵;不用那么客气;
论坛是交流的地方;

网友D:
其实你把三菱的PLC选型号手册看看,也能自己选好型号的。

这个并不是特别复杂的东西。如果你有点自动化基础的话。

网友E:
2N的比较常用,一般功能都可以实现
选个继电器输出的方便一些

网友F(2019-07-01):
回复 网友B:
一般PLC扩展模块选型需在程控器的官网上需要下载什么样相关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一般PLC扩展模块选型需在程控器的官网上需要下载什么样相关资料
选型有对应的样本可以下载参考,如果具体使用有对应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