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0):
想要用一台S7-200控制五个轴,三个伺服和两个步进,几乎不会同时动作。想过要切换脉冲来实现一个脉冲输出控制多个电机的方法,但有点烦琐。
看看有没有兄弟有个其他更好的办法可以做到价钱低和简单的方法。

网友A:
5个轴了,对于小的设备算是比较多的了
想省想简单可能有些难度了
除了伺服电机部分,PLC这部分预算是多少,多少钱能接受?

网友B:
呵呵;可以考虑用几台PLC来分开控制;

网友C:
全部用国产的

网友D:
我觉得也只能用几台PLC来控制了

网友E:
品牌都指定为西门子S7-200,且为5轴的分别控制,那么基本上这个价格也就定了,还有啥省钱方法呢?

找代理商直接询价便是了。

楼主:
我的客户指定要用西门子的S7-200
:(

网友F:
加上几个定位模块了,再用上200主机上的两个,应该是最省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