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30):
在使用FX2N时,常遇到一种情况,前面几个串联的触点在监控情况下明明已经接通,但后面的OUT输出线圈没有反应,RUN指示灯也已经亮了,说明运行正常。不知道时什么原因,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常遇到应该不可能吧,什么情况下出现这情况?
是同一个程序,有时候出现这情况
还是新写的一个程序出现这情况?

网友B:
OUT ?重复线圈输出的可能性比较大,改成置位试试。

楼主:
有时会出现,也说不准什麽时候出现,有朋友说也遇到过,说换以台电脑就行,或者复制粘贴一次就解决了,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问题,总之三菱的软件很烂,和松下的没得比。

楼主:
一般是写新程序时出现,而且全清了几次内存也是一样,也不是双线圈,因为换成其他输出也一样

网友A:
这和电脑没什么关系的,怎么换个电脑就可以呢,程序都是在PLC内执行的
你的PLC是怎么买的,不会是山寨的吧

楼主:
在广东省中职学生竞赛的设备上都有出现,不知道是不是山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广东省中职学生竞赛的设备上都有出现,不知道是不是山寨的
三菱的应该不会出这样的问题吧,是不是买到水货了。

网友D:
这种情况我在松下PLC里也遇到过。翻一下老贴子可能还能找到。也是前面条件成立,而没有输出。
(1)这种情况,先查一下程序,是不是有地方被复位了,如果有地方复位,就可能造成这种情况。平时没有出现,当条件成立时被触发。这种情况最多的是写了某个高级指令,你却又不懂,就象用了K10M0 K4,这种指令,就会造成一大片复位。
(2)硬件扇区可能损坏(这只是我的猜想,如果没有这种说法,请别见笑)。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出现。可能就会接不通。假如你用了M0这一区。可以换一个地址试一下,远一点,换到M100试试。

网友E:
呵呵;如果不是程序的问题,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如果PLC是FX1S就要小心了,很可能是国内那种用三菱FX1S的外壳假冒的;

网友F: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使用双从线圈就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以后遇到的话再试试,我用了“ZRST”指令进行批复位,但触发触点用的是上升沿,原来也试过没有问题的,有空再试试看,谢谢各位了!!

网友G:
双线圈问题,选用置位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H:
重复线圈输出

网友I:
我今天就碰到一个这样的程序,Y和T同时输出,在监控中发现Y已经接通而T却不计时,纳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今天就碰到一个这样的程序,Y和T同时输出,在监控中发现Y已经接通而T却不计时,纳闷啊。
你全清内存了没有,如果全清了还是这样,那么和我的情况差不多,你换个编号试试,或者复制粘贴一次,或换台机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A:
通常全清空了,再写应该没问题,如果还有还出现这问题,可能时质量问题了
但三菱正品出现这种质量问题,而且这么多人遇到,应该不大可能

网友E:
国内仿的相对与原装的还比较好区分,碰到一次台湾那么产的,不是士林的那种,FX1S的,功能与三菱的好像没有区别,不过奇怪的是装上FX1N-5DM后背光灯居然是红色的,显示也是正常的;FX1N-5DM是大陆正常的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全清空了,再写应该没问题,如果还有还出现这问题,可能时质量问题了
但三菱正品出现这种质量问题,而且这么多人遇到,应该不大可能
我们买的是浙江亚龙公司的成套实训设备,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指定产品,FX2N--48MR 是亚龙配的,是不是山寨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J:
程序中编写了双线圈的可能性最大
搜索一下程序中的相应输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程序中编写了双线圈的可能性最大
搜索一下程序中的相应输出点
如果是双线圈的话,换成其他输出就行了,可是换后结果一样,所以就弄不懂啦。